allegro如何正确导出槽型孔的钻孔文件?

楼主(2020-03-30):
    有些孔按照槽型设置的
    但是发现导出的nc-drill里面没显示出来 会导致加工的时候没有打通孔

    发现导出router钻孔的时候 好像导入cam350提示 没有 no header等

网友:
    rou文件在CAM里面要手动导入,不要跟着gerber自动导入。另外,如果没有提供rou文件板厂也是可以做出来的,钻孔表格里面有槽型孔的尺寸的

楼主:
    一起导入是可以的
    发现需要把文件前面 ; 里面的内容手动删除掉
导入就可以看到了
刚才做了一下实验,下次投板需要多留意这个了

有的制板厂好像不检查这个(如果不是人工审核的话)

网友:
    因为有一次没有标注,做出来的板子没有槽孔,所以每次有槽型孔,我都会在drill层中特别标注,哪里有槽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