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mesh meshgrid

楼主(2020-03-30):
meshgrid函数功能:
生成绘制3-D图形所需的网格数据。在计算机中进行绘图操作时, 往往需要一些采样点,然后根据这些采样点来绘制出整个图形。在进行3-D绘图操作时,涉及到x、y、z三组数据,而x、y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做是在Oxy平面内对坐标进行采样得到的坐标对(x, y)。
例如, 要在“3<=x<=5,6<=y<=9,z不限制区间” 这个区域内绘制一个3-D图形,如果只需要整数坐标为采样点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下面这样
一个坐标构成的矩阵:
(3,9),(4,9),(5,9);
    (3,8),(4,8),(5,8);
(3,7),(4,7),(5,7);
    (3,6),(4,6),(5,6);
    在matlab中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个坐标矩阵:
把各个点的x坐标独立出来,得:
    3,4,5;
3,4,5;
    3,4,5;
3,4,5;
再把各个点的y坐标也独立出来:
    9,9,9;
    8,8,8;
7,7,7;
6,6,6;
    这样对应的x、y结合,便表示了上面的坐标矩阵。
meshgrid就是产生这样两个矩阵,来简化我们的操作。
    然后根据(x, y)计算获得z,并绘制出三维图形。
在Matlab命令窗口中键入type meshgrid可以查看该函数的源代码(由此可以理解meshgrid的算法思想), 键入doc meshgrid或者help meshgrid可以获得帮助文档。
语法格式:
    [X,Y] = meshgrid(x,y)
    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meshgrid返回的两个矩阵X、Y必定是行数、列数相等的,且X、Y的行数都等于输入参数y中元素的总个数,X、Y的列数都等于输入参数x中元素总个数(这个结论可以通过查看meshgrid的源代码得到,可以通过示例程序得到验证)。
    [X,Y] = meshgrid(x)
    [X,Y,Z] = meshgrid(x,y,z)
    程序示例:

示例一:

    close all; clear; clc;
x = [3, 4, 5]
    y = [6; 7; 8; 9]
    [xx, yy] = meshgrid(x, y)

输出:

xx =
         3     4     5
     3     4     5
         3     4     5
     3     4     5
yy =
         6     6     6
         7     7     7
     8     8     8
         9     9     9

示例二:

>>
    x = [3, 4, 5];
y = [6; 7; 8; 9];
[yy, xx] = meshgrid(y, x)
输出结果:
yy =
     6     7     8     9
     6     7     8     9
         6     7     8     9
xx =
         3     3     3     3
         4     4     4     4
         5     5     5     5

    示例三:

    function main
        close all; clear; clc;
        M1; M2;
    end

function M1
    x = rand(3, 4);
        y = rand(2, 3);
    size_of_x = size(x)
        size_of_y = size(y)
        [X, Y] = meshgrid(x, y);
    size_of_X = size(X)
        size_of_Y = size(Y)
end

function M2
    x = rand(3, 4, 2);
    y = rand(2, 3);
    size_of_x = size(x)
    size_of_y = size(y)
    [X, Y] = meshgrid(x, y);
        size_of_X = size(X)
    size_of_Y = size(Y)
    end
    输出结果:

size_of_x =
     3     4
    size_of_y =
         2     3
    size_of_X =
     6    12
size_of_Y =
     6    12
    size_of_x =
     3     4     2
size_of_y =
         2     3
    size_of_X =
     6    24
size_of_Y =
     6    24

    最后, 说一下通过阅读meshgrid的源代码复习一下以前的一些下标操作知识:

    >> x = [1 2 3 4]
x =
         1     2     3     4
>> x([1 1 1 1],:)
    ans =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就是把x中第1行复制4份。

    如果,这个例子不明显,再看个例子:

>> x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x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x([4 2], :) % 依次取出x的第4行和第2行
ans =
        16    17    18    19    20
         6     7     8     9    10
    >> x([4 3 2 1], :) % 按行倒置
    ans =
    16    17    18    19    20
    11    12    13    14    15
         6     7     8     9    10
     1     2     3     4     5

==============================================================================

meshgrid用于从数组a和b产生网格。生成的网格矩阵A和B大小是相同的。它也可以是更高维的。

[A,B]=Meshgrid(a,b)
生成size(b)Xsize(a)大小的矩阵A和B。它相当于a从一行重复增加到size(b)行,把b转置成一列再重复增加到size(a)列。因此命令等效于:

A=ones(size(b))*a;
    B=b'*ones(size(a))

    如下所示:

    >> a=[1:2]

a =

         1     2

    >> b=[3:5]

    b =

     3     4     5

>> [A,B]=meshgrid(a,b)

A =

         1     2
         1     2
     1     2

B =

         3     3
         4     4
         5     5

 ===============================================================================

请教关于mesh的问题

    绘制颜色由Z定义的网线图,因此颜色与曲面的高度成正比,如果X和Y是向量,则length(X)=n且length(Y)=m,这里【m,n】=size(Z)。在这种情况下,(x(j),Y(i),Z(i,j))是网线的交叉点;X和Y分别相应于Z的列和行。如果X个Y是矩阵,则,(x(j),Y(i),Z(i,j))是网线的交叉点。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