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9画的原理图,然后用AD18画PCB,用AD18导入PCB时出现要先移除原本的元器,怎么...

楼主(2020-03-30):
用AD09画的原理图,然后用AD18画PCB,用AD18从更新的原理图中导入PCB时出现要要先移除原本的元器件,再添加。
这怎么搞,每次原本PCB中画好的模块的元器    件每次都要重新弄一下。

用AD09导都没问题

网友:
啊,我还没见过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只能先忽略吧,为啥不都用18画?

网友:
    不影响个啥

网友:
    这个之前也遇到过,低版本到高版本打开会有这样的问题,最好原理图和pcb用同一个版本。你先导个器件坐标文件出来,器件飞了再用坐标文件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