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nfs服务器

楼主(2020-03-30):
建立 nfs 服务器
        在嵌入式 linux 开发的时候,常常需要使用 nfs 以方便程序的调试。使用 nfs,用户可以
将板子要用到的根文件系统放在主机目录下,开发板则通过以太网挂载到这个目录并将这个
目录下的文件作为根文件系统的内容,这样用户的程序更新后不比重新烧写板子的根文件系
统便能被重新使用,这点能够大大加快程序的调试。
Ubuntu 下安装 nfs 服务器的步骤如下:
4.3.1 进行 NFS 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nfs-common   portmap
安装客户端的作用是可以在本机进行 NFS 服务的测试。
4.3.2 配置 portmap
两种方法任选一种就可以:
(1):sudo emacs /etc/default/portmap
去掉  -i 127.0.0.1
(2)sudo dpkg-reconfigure portmap
运行后选择“否”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要用 sysv-rc-conf  (而不是 chkconfig)工具查看一下当前 nfs 和 portmap
的状态,若是 off,则用 sudo sysv-rc-conf portmap on  或 sudo sysv-rc-conf nfs-kernel-server on
打开
4.3.3 配置挂载目录和权限
emacs /etc/exports
我的配置如下:
# /etc/exports: the access control list for filesystems which may be exported
#  to NFS clients.   See exports(5).
#
xample for NFSv2 and NFSv3:
# /srv/homes        hostname1(rw,sync) hostname2(ro,sync)
#
xample for NFSv4:
# /srv/nfs4         gss/krb5i(rw,sync,fsid=0,crossmnt)
# /srv/nfs4/homes   gss/krb5i(rw,sync)
#
/nfsboot *(rw,sync)
解释一下:
#后面的都是解释
/nfsboot 是 NFS 的共享目录,*表示任何 IP 都可以共享这个目录,你可以改为受限的 IP,rw
表示的是权限,sync 是默认的。
4.3.4 更新 exports 文件
只要你更改了/etc/exports,  你不可以通过 sudo exportfs -r  来更新  这个文件
4.3.5 重启 NFS 服务
Sudo /etc/init.d/portmap start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重启 nfs 服务
4.3.6 进行测试
尝试一下挂载本地磁盘(我的 linux 系统 IP 为 202.198.137.18,将/home/nfsboot 挂载到/mnt)
udo mount 202.198.137.18:/nfsboot /mnt
运行  $ df  看看结果
$ sudo umount /mnt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