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Matlab textread函数详解哦

楼主(2020-03-30):
实际应用中经常要读取txt文件,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强大的textread函数。
它的基本语法是:
[A,B,C,...] = textread(filename,format)
[A,B,C,...] = textread(filename,format,N)
其中filename就是文件名, format就是要读取的格式,A,B,C就是从文件中读取到的数据。
中括号里面变量的个数必须和format中定义的个数相同。 如果每N行相同格式的数据,可采用[A,B,C,...] = textread(filename,format,N)的语法,读取N次。
举例如下:
例子1:myfile.txt 中的内容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相应的语句为:
filename = '.\myfile.txt';
[data1,data2,data3,data4]=textread(filename,'%n%n%n%n');
或者为
filename = '.\myfile.txt';
[data1,data2,data3,data4]=textread(filename,'%n%n%n%n',3);

例子2:myfile.txt 中的内容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相应的语句为:
filename = '.\myfile.txt';
[data1,data2,data3,data4]=textread(filename,'%n%n%n%n','delimiter', ',');
这里delimiter指出分隔符,读数据的时候会自动跳过分隔符。

例子3:myfile.txt 中的内容如下:
his a commen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相应的语句为:
filename = '.\myfile.txt';
[data1,data2,data3,data4]=textread(filename,'%n%n%n%n','delimiter', ',','headerlines', 1);
这里告诉textread跳过一开始的1行,1可以替换为任意你要跳过的行数。

例子4:myfile.txt 中的内容如下:
Sally Level1 12.34 45 Yes
相应语句为:

filename = '.\myfile.txt';

[names, types, x, y, answer] = textread(filename , '%s %s %f %d %s', 1)

4.1如果要忽略12.34这个浮点数。
[names, types, y, answer] = textread(filename , '%s %s %*f %d %s', 1)
%*f 告诉textread跳过一个浮点数。
4.2 如果要忽略Level,指读取后面的数字,
[names, levelnum, x, y, answer] = textread(filename , ... '%s Level%d %f %d %s', 1)

例子5:myfile.txt 中的内容如下
1,2,3,4,,6
7,8,9,,11,12

想用nan替代为空的部分。
语句如下:
data = textread('myfile.txt', 'delimiter', ',', 'emptyvalue', NaN);

例子6: myfile.txt 中的内容如下
 Sally    Type1 12.34 45 Yes
Joe      Type2 23.54 60 No
 Bill     Type1 34.90 12 No

如果只想读第一列,其余的跳过
filename = '.\myfile.txt';
[names]=textread(filename,'%s%*[^\n]')

%[^...] - reads characters not matching characters between the brackets until first matching character
%[^\n] 就是一直读到行尾。
%*[^\n] 就是从当前直接跳到行尾。
可对比
[names,rest]=textread(filename,'%s%[^\n]')

例子7: myfile.txt 中的内容如下
Location;date;discharge
Lobith;1989-01-01;00:00;2801
Lobith;1989-01-02;00:00;2619

语法如下:
[Location,... % 1
    yyyy              ,... % 2a datestring year
    mm                ,... % 2b datestring month
    dd                ,... % 2c datestring day
    HH                ,... % 3a timestring hour
    MM                ,... % 3b timestring minute
    discharge] =  ...
    textread(filename,'%s%f-%f-%f%f:%f%f',...
        'headerlines',1,...
        'delimiter'  ,';');

注意:
textread不用先fopen那个文件,适用于格式统一的txt文件的一次性大批量读取。textread读取某个文件后,下次再用textread读取这个文件时,还是会从文件头开始读取。

网友:
Matlab textread函数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