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静电放电骚扰整改实例

楼主(2020-03-30):
静电放电的破坏性影响主要通过对环境的处理来进行防护。本文主要介绍静电放电对产品造成的非破坏性影响的整改方案。

楼主:
避免静电放电电流对设备产生危害,首先可以考虑通过足够的距离或者足够的绝缘强度防止静电放电产生,这样就不存在静电放电电流,因此就谈不上危害;如果无法避免静电放电的产生,则可以考虑通过屏蔽和接地给静电电流提供一个阻抗足够小的泄放途径,对静电电流进行泄放。在泄放途径的设计中,必须考虑静电泄放途径的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当泄放途径的阻抗无法做
到足够低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在电路板中采取对静电电流进行钳位、滤波、单点接地等措施,防止静电电流进入PCB 内部。
除了防止静电电流对设备的影响外,还需要考虑静电放电产生的电磁辐射对 PCB 的影响。这需要对 PCB 进行良好的设计,在 PCB 的布线中,尽量防止大的电流环路,以防止感应磁场。对于端接高阻抗的布线,需要使布线尽可能短,以防止感应电场。对于连接有长导线的印刷电路板,则需要在端口处进行滤波或者使用去耦电容,防止导线上接收的静电骚扰进入印刷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