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终止matlab正在运行的程序?求助啊

楼主(2020-03-30):
在运行程序的时候,运行时间很长,我想终止?怎么办?  除了用任务管理器强行终止!2 h' @1 [6 l- F  E8 j

网友:
    正常情况下用ctrl+C是可以的,如果matlab陷入死循环,老是提示busy,这时的ctrl+C就不起作用,只能任务管理器强行终止。

网友:
    ctrl+c 就可以了吧

网友:
    CTRL+C应该就是楼主想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