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Matlab怎么同时画两张图啊?

楼主(2020-03-30):
怎么运行完一个M文件同时画两张图呀

网友:
画图前使用语句: hold on; 则保留前面所画的图。

网友:
    在同一个窗口画两张图的话,用subplot,例:
    figure(10);
    subplot(1,2,1);
plot(...);
    subplot(1,2,2);
    plot(...);

在不同的窗口中画两张图,用figure,例:
figure(10);
plot(...);
figure(11);
p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