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检验标准

楼主(2020-03-30):
    JIS C 5016—1994 挠性印制线路板试验方法
  龚永林译

      1.适用范围
      本标准是规定了电子设备用的单面及双面的挠性印制线路板(以下称挠性印制板)的试验

      备注  1).本标准不包括挠性多层印制板和刚挠印制板。
        2).本标准中引用标准,见附表1所示。
        3).本标准所对应国际标准如下:
EC 249—1(1982)印制电路基材 第1部分:试验方法
EC 326—2(1990)印制板 第2部分:试验方法
      2.术语定义
      本标准用的主要术语的定义,是在JIS C 0010及JIS C 5603中规定。
      3.试验状态
  3.1 标准状态 在专项标准没有规定时,试验是按JIS C 0010的5.3条[测定及试验的
(标准状态)]标准状态下进行(温度15~35℃,相对湿度25~75%,气压
    。但是,对标准状态下判别产生异疑时,或者有特别要求时,按3.2条。
      另外,试验在标准状态进行有困难时,对判别不会产生疑问的,可以在标准状态以外的

      3.2 判别状态 判别状态是按JIS C 0010的5.2条[判别测定及判别试验的标准大气条
    (判别状态)]的判别状态(温度20±2℃,相对湿度60~70%,气压86~106Kpa)。
  4.试样
      4.1 试样的制作 试样制作方法为(1)和(2)。
      而要注意试样表面不可有油类、汗和其它污染。
  (1)取样方法 试样是从实际使用的挠性印制板中抽取。在专项标准指定形状和尺寸时,

      而有设计的试验样板时,以此作为试样。
  (2)试验图形的方法 以4.2的试验图形为试样,试验对象是以与挠性印制板相同材料和

      4.2 试验图形的形状和尺寸 试验图形的形状和尺寸是附图1~8。
  5.前处理
      试样前处理是在标准状态下放置24±4小时。
  6.外观
      显微切片及其尺寸检验
      6.1 外观 外观检验是用目视或3~10倍放大镜,对照专项标准确认挠性印制板的品质,

  另外,用显微切片看试样加工质量状态时,用约250倍的显微镜,通常用环氧化树脂、

      6.2 显微切片 显微切片是在专项标准中规定,检查镀通孔、导体和挠性印制板的内部

      (1)装置 装置是研磨盘以及倍率从100倍到1000倍的显微镜。测定镀层厚度0.001mm

  (2)材料 材料是脱模料,填埋用树脂,研磨布(#180、#400、#1000等)、研磨纸(#180、#400、
    等),以及研磨料(铝、氧化铬等).
  (3)试样制作 切割适当大小的试样,不可损伤观察部位,埋入填埋树脂。然后,用研磨
从粒度粗到细依次进行精研磨,再在旋转的研磨盘的毛毡面上用流动研磨料进行细研
    85~95°范围。
  在测定镀通孔镀层厚度时,显微切片显现的孔径尺寸必须是在事前测定孔直径的90%以

  (4)试验 试验是按专项标准规定的项目,规定的倍率检查。

网友:
    显微切片 显微切片是在专项标准中规定,检查镀通孔、导体和挠性印制板的内部,(1)装置 装置是研磨盘以及倍率从100倍到1000倍的显微镜。测定镀层厚度0.001mm     (2)材料 材料是脱模料,填埋用树脂,研磨布(#180、#400、#1000等)、研磨纸(#180、#400、  等),以及研磨料(铝、氧化铬等).   (3)试样制作 切割适当大小的试样,不可损伤观察部位,埋入填埋树脂。然后,用研磨 从粒度粗到细依次进行精研磨,再在旋转的研磨盘的毛毡面上用流动研磨料进行细研 85~95°范围。   在测定镀通孔镀层厚度时,显微切片显现的孔径尺寸必须是在事前测定孔直径的90%以   (4)试验 试验是按专项标准规定的项目,规定的倍率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