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探讨一款手持设备的ESD静电整改问题

楼主(2020-03-30):
最近一直在头疼一个手持设备的静电问题,一颗TI的电机驱动芯片经常因为静电损坏,所驱动的电机是直接露在外部,人手可以触碰的。电机外壳会有一个导线连接到设备尾端的USB,设备是电池供电的,不与外部大地有连接的可能。大体结构图如下:

目前的整改措施有:

(1)板子是4层板,有相对完整的地平面;

(2)在导线1加了一个ESD二极管到地;

(3)在导线2分别串联了磁珠到驱动芯片,并加了ESD二极管到地。

目前测下来,打接触-8kV的时候有20%的几率会挂掉,试过将导线1(电机外壳)直接接到地,也会挂。

感觉已经没辙了,请求大神们给点指导。

网友:
外壳地和电路地之间要隔离并且有放电电容电阻或者气体放电管。

网友:
    基于目前给出来的信息,无法给出准确的建议,但可以从两个角度处理:1)电机是否加绝缘外壳进行不让其进行接触放电和空间击穿放电;2)PCB设计上一定存在问题,不能看看其单板的电源噪声纹波,以及信号质量可以观察到。如果做过了高低温试验,系统也会存在丢包或者不够稳定的状态....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们公司是国内ESD器件原厂,可免费帮忙整改或远程提供方案建议,威信同号,头像有联系方式,请联系,谢谢

网友:
    具体可能要看下实物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