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工业ARM am335x 核心板一打静电就复位,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0-03-30):
采用如图所示的 linux核心板子  项目目前卡在这了。静电过不去  stm32那部分(其他板子)打静电没问题 。奈何这am335x核心板子  静电打usb上面 板子就重启   最奇怪的是 我把 usb的线全部割断 也就是无任何电器连接  打在usb 上面竟然也会重启...

不打静电 可以稳定工作  。主频频率800m。大家有好的修改方法吗?

目前程序已经确定了  主频肯定不能修改了。。 ESD 什么的都加了试了都不行。。还有一个是 我在 核心板子的上空 竟然也会挂。。。有使用这个板子的人吗?论坛有这核心板子卖家的技术支持吗?某尔的核心板子  太不稳定了吧。。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地板上的复位引脚割断看看,并且靠近核心板的复位引脚,加个104电容对地。

网友:
    首先,需要看看看看复位引发的原因是什么?软件是否可以观察到复位信号管脚给出的,还是其它什么引发复位? 给断线不代表打USB端口不出现放电,静电枪在放电过程中的辐射也很强呀....所以,这不是本质。本质需要看看引发复位在软件硬件上是否可以观察到。复位管脚可以采用示波器检测然后执行ESD测试看看....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们公司是国内ESD器件原厂,可免费帮忙整改或远程提供方案建议,威信同号,头像有联系方式,请联系,谢谢

网友(2021-08-11):
    楼主,你好:
1.静电是以共模形式进行干扰,从静电枪到EUT最终回流到参考接底板(静电枪的地接到参考节点板),因此耦合进EUT的方式
并非只有USB线,可能是外壳缝隙,可能是电源,可能是GND;

网友:
    2.重点关注还是复位引脚本身,出现这种情况,通常而言,是地平面阻抗太高,导致静电干扰流过地平面时产生地弹,导致复位引脚抖动;

网友:
    3.地平面阻抗高,可能地平面的不完整,缝隙、过孔、裂痕都有可能造成地阻抗变高,通常认为,长宽比小于3、无任何裂痕的地平面是低阻抗

网友:
    这么久解决了吗?

网友: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