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PCB布线WIFI模块,如何进行EMC

楼主(2020-03-30):
最近要布一块使用WIFI模块的板子,对于WIFI模块,我是第一次使用,没有经验。
对于WIFI模块的布局布线,该如何进行,才能减少对其他电路的EMI,改善EMC呢,请
大牛指导,谢谢!

网友:
0 1.射频模块一般都有单独的屏蔽罩做隔离接地要充分。2.布局上把数字、模拟、电源分分开摆放。3.一些射频信号走线要短,并减少过孔。射频线要远离电源走线(或用地孔隔离)。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电源线分开走,做好隔离。器件地PIN接地一定要充分。4.其他方面射频工程师在原理图设计时也适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