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连锡的原因分析及调节处理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0-03-30):
  波峰焊连锡的波峰焊接故障常见的问题,也是常见的波峰焊接故障烦恼的问题,这里就与大家分享一下波峰焊连锡的原因及调节处理方法。

        波峰焊连锡的原因分析:

  1、助焊剂活性不够;2、助焊剂的润湿性不够;3、助焊剂涂布的量太少;4、助焊剂涂布的不均匀;5、线路板区域性涂不上助焊剂;6、线路板区域性没有沾锡;7、部分焊盘或焊脚氧化严重;8、线路板布线不合理(元零件分布不合理);9、走板方向不对;10、锡含量不够,或铜超标;[杂质超标造成锡液熔点(液相线)升高];11、发泡管堵塞,发泡不均匀,造成助焊剂在线路板上涂布不均匀;12、风刀设置不合理(助焊剂未吹匀);13、走板速度和预热配合不好;14、手浸锡时操作方法不当;15、链条倾角不合理;16、波峰不平。

        波峰焊连锡调节处理方法:

        1.助焊剂不够或者是不够均匀,加大流量

        2.联锡把速度加快点,轨道角度放大点

        3.不要用1波,用2波的单波,吃锡的高度不一定要1/2,可以刚刚接触到板底就够了。如果你有托盘,那么锡面在托盘挖空的最高面就好

        4.板子是否变形

        5.如果2波单打不好,用1波冲,2波打得低低的碰到引脚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修下焊点形状,出来就好了

        于波峰焊连锡会引起pcb短路,所以必须先修理才能继续使用。修理方法是先点上一点助焊剂(就是松香油溶剂),然后用高温的铬铁将连锡位置加热使之熔化,连锡位置在表面张力作用下会回缩不再短路。

网友:
有这么多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