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的检测设备介绍及红胶工艺的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20-03-30):
        SMT贴片是电子组装的一种技术,它在电子组装行业的到了非常广泛的使用,对于这种电子行业需要用的东西必须要进行严格的检测,那么大家知道有哪些设备可以对SMT贴片加工进行检测及SMT贴片机加工红胶工艺掉件的原理分析?

        1、SPI检测:SPI即锡膏测厚仪,一般放置于锡膏印刷工序的后面,主要用来检测PCB板上锡膏的厚度、面积、体积的分布情况,是监控锡膏印刷质量的重要设备。

  2、AOI检测:AOI即自动光学检测仪,可放置生产线的各个位置,不过一般放置在回流焊工序的后面,用来对回流焊接后的PCB板的焊接质量进行检测,及时发现少锡、少料、虚焊、连锡等缺陷。

        当自动检测时,机器通过摄像头自动扫描PCB,采集图像,测试的焊点与数据库中的合格的参数进行比较,经过图像处理,检查出PCB上缺陷,并通过显示器或自动标志把缺陷显示/标示出来,供SMT工艺工程师改善与及SMT维修人员修整。自动光学检测仪是如今SMT贴片工厂应用非常广泛的检测设备,有逐渐替代人工检测的趋势。

        3、X-RAY检测:X-RAY即医院常用的X射线,利用高电压撞击靶材产生X射线穿透来检测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封装产品内部结构构造品质、以及SMT各类型焊点焊接质量。主要用来检测引脚位于下方的BGA芯片,可检测BGA上桥接、空洞、焊点过大、焊点过小等缺陷。一些表面看不到的物体,都可以用X-RAY来检测。一般价格比较昂贵,在中小型企业应用比较少。“

        红胶的主要作用是在过波峰焊时使元件贴片不脱离PCB线路板而掉下来,但任何一种红胶,难免发生掉件,只要是掉件率(以元件数计算)在3‰以内,都属正常。一旦掉件率过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做红胶推力测试(粘接强度),假如红胶推力不够,能够是以下几种原因:

        (1)、红胶品质质量不好;粘性不强,成型不稳定,固化慢等红胶不良状况

        (2)、红胶胶量不足(可以把钢网缝宽加大;增大红胶点胶压力;改换点胶针嘴;或人工补胶);

        (3)、红胶固化不充沛(此时应调高炉温);

        (4)、PCB板上绿油附着力太差,主要表现为测试时推力不大,就推掉了元件,但红胶并未断裂,而绿油已脱离PCB,露出铜面,这种状况在气温低及梅雨时节时尤多。

        在粘接强度足够大的时候,掉件率过高能够是以下几种原因:

        (1)、元器件本身问题,如玻璃二极管上油墨不耐温,IC上有脱模剂等;

        (2)、线路板设计不恰当,如大板将高电容设计在中心位置;

        (3)、波峰焊设置不当。

网友:
介绍了几种检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