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的DDRX向导配置中对slot的配置应该如何合理选择?

楼主(2020-03-30):
    HYperlynx的DDRX向导配置中对slot的配置应该如何合理选择?
例如64位位宽的,每32位组合成一个slot
    在odt模式选择中会提示slot的是否选择有效或者无效

    写周期的时候控制是配置成无效的,那存储器呢?

    看一些ODT推荐配置中 slot的配置里面,rank1与rank2有的都配置成无效,有的其中一个配置成某个模式的ODT

读操作的好像slot中的rank1与rank2也是这样

但是slot好像是一次统一分配?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仿真的不同配置,如何选择合适的方式

    不知道HYPERLYNX如何进行不同情况下的扫描,只能一个个配置一个个仿真?

例如如果写都配置成odt有效 或者 无效 是不是影响写操作的时序?

楼主:
    一个rank 如果有ecc的话是不是在slot中就配置5片ddr
它们按照情况选择odt打开或者关闭?
如果多组slot的话,它们在仿真的时候是并发进行的吗?
例如一个slot有64位 另一个有slot64位
它的仿真器是不是只能分别读写操作?

不能一个slot在进行读操作,一个slot在进行写操作这样的组合仿真?

楼主:
    菊花链的时钟信号发现Vix Mar g in  [ mV] 会出现不pass的问题

例如有一个显示测量的结果- 2 0 6 .1mv

但是Mo n o t o n ic的列表中又显示pass
    这个报告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呢?

这个应该如何优化处理?

网友(2022-04-28):
    楼主 这个咋选择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