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MT设备编程从哪里入手?

楼主(2020-03-30):
学习SMT设备编程从哪里入手?
或者讲一讲项目流程,不太明白

网友:
    一般客户给你的订单理有BOM料表,你用EXCEL整理BOM和CAD坐标,然后放在文本文件中,用空格隔开(查找替换里面替换空格),用BOMCAD合并工具合并下。

    打开YGOS资源管理器,编辑ASCII原文件,然后进行ASCII转换为BFP然后导入编程器中,然后根据要做的PCB,我们是YAMAHA,用YGOS离线编程做,好了取贴片机上调试(包括PCB板形状和MarK点一系列参数)。

    这里讲一下,我所谓的优化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人工优化,根据你的贴装数来分配,保证所有的HEED要同时吸料,还有一些吸料真空值,吸料时间,吸料高度,最好一样,也可以尽量同步吸,这就是提速,提高产量。

    还有印刷机的你们用的是全自动的吗?我们的全自动印刷机只要在红胶和锡膏的原程序中做,记住要另存为。

    SMT是表面组装技术(表面贴装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的缩写),称为表面贴装或表面安装技术。是目前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

    它是一种将无引脚或短引线表面组装元器件(简称SMC/SMD,中文称片状元器件)安装在印制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的表面或其它基板的表面上,通过回流焊或浸焊等方法加以焊接组装的电路装连技术。

    编程是编写程序的中文简称,就是让计算机代为解决某个问题,对某个计算体系规定一定的运算方式,是计算体系按照该计算方式运行,并最终得到相应结果的过程。

    为了使计算机能够理解人的意图,人类就必须将需解决的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手段通过计算机能够理解的形式告诉计算机,使得计算机能够根据人的指令一步一步去工作,完成某种特定的任务。这种人和计算体系之间交流的过程就是编程。

    编程:设计具备逻辑流动作用的一种"可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