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设备锡炉内的温度法升高250℃,焊锡不能熔化,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30):
波峰焊设备锡炉内的温度法升高250℃,焊锡不能熔化
原因是什么,该怎么解决

网友:
故障原因:

  ①加热单元的电路断路

  ②该PLC数字输出不在高位(等于1)

  ③热态继电器失效

  ④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设置错误

  ⑤终端200、201间电压值不是直流24V

  解决办法:

  ①更换保险丝

  ②把PLC的数字输出设置成高位(等于1)

  ③调整或更换热态继电器

  ④重新设置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⑤调整200、201间直流电压为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