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阻抗控制

楼主(2020-03-30):
    各位大神,两层板做阻抗控制  (包地后)还是比较宽,对于这种板一般该怎么做呀

网友:
    你把你要求的阻抗,以及计算出的板厚、线宽、线距写出来嘛

网友A:
比如上述90Ω差分阻抗,主要参考旁边的包地。阻抗的大小主要由线宽,线与包地的间距,针对2层板而已,板厚对阻抗影响相对较小。供参考

网友:
    铜厚也有影响吧

网友:
    就如三楼说的,层间距过大,就要选择共面(coplanar)阻抗模型来计算,包括差分和单端。

网友:
    两层板子太厚了不好控制到特定阻抗,有机会用多层板吗?

楼主(2020-06-02):
引用 网友A:
比如上述90Ω差分阻抗,主要参考旁边的包地。阻抗的大小主要由线宽,线与包地的间距,针对2层板而已,板 ...

    明白了,就像您说的。

楼主:
    谢谢各位总,两层板做阻抗 一般单端线数量少还好,多的话,没法完全包地。还是建议多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