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低速信号不用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

楼主(2020-03-30):
请问为什么低速信号不用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6 I9 g$ m7 q# m2 m5 _

网友:
未必不用进行。信号完整性关注的一方面是重要信号,另一方面是速率确实高的信号。高速信号需要进行分析是因为信号速率高导致边沿变化过于陡峭,因此在阻抗不连续点会造成反射,表现为过冲振铃等一系列现象,会对芯片的寿命和稳定性造成影响。而低速信号,一般来说上升沿较为缓慢,上述问题影响不大,但是对于一些重要信号还是会进行分析,例如边沿有效信号等·····不过一般来说低速信号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