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波峰焊设备的预加热器不能完全加热或不能进入备用状态

楼主(2020-03-30):
为什么波峰焊设备的预加热器不能完全加热或不能进入备用状态

网友:
故障原因:

  ①预加热区域电路断路

  ②该PLC的数字输出不是位于高位(等于1)

  ③终端200、201间电压值不是直流24V

  ④石英加热管损坏

  ⑤揿ALTS电脑键时,机器未设定在RUN状态

  ⑥其它元器件(如继电器、传感器等)损坏

  解决办法:

  ①更换保险丝

  ②把PLC的数字输出设置成高位(等于1)

  ③调整200、201间电压为24V

  ④更换石英加热管

  ⑤揿ALTS电脑健,将机器设定在RUN状态

  ⑥修理或更换继电器、传感器等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