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下载器HW-USBN-2B LATTICE使用说明

楼主(2020-03-31):
HW-USBN-2B说明文档
1.       引脚定义
编程引脚
名称
编程设备引脚类型
描述
VCC
编程电压
输入
连接VCC到目标设备,典型的ICC=10Ma.板子设计必须考虑VCC的电流供应,但是跟VCCIO是不一样的。
TDO/SO
测试数据输出
输入
IEEE1149.1(JTAG)编程移位数据输出。
TDI/SI
测试数据输入
输出
IEEE1149.1(JTAG)编程移位数据输入
IspEN/PROG/SN
启用
输出
启用设备进入编程。SN= SSPI 芯片选择
TRST
测试复位
输出
可选IEEE1149.1 状态机复位

完成
输入
DONE指示配置的状态
TMS
测试模式选择输入
输出
用于控制IEEE1149.1状态机
GND
输入
目标的设备的地
TCK/SCLK
测试时钟输入
输出
IEEE1149.1的时钟
INIT
初始化
输入
指示设备是否准备好配置开始。
I2C:SCL
I2C SCL
开漏输出
提供I2CSCL
I2C:SDA
I2C SDA
开漏双向
提供I2CSDA
5V OUT
5V OUT
输出
提供IEprogM1050的电源输入

         注意:第二排,最后一个引脚是没有线缆。

2.       JTAG 编程设计
打开diamond   programmer。

选择createa new blank project。

选择detect cable
选择通道0.

         选择JTAG SCAN按钮,可以扫描到设备。

在operation双击下选择JTAG1532Mode。下面operation选择Fast Program。,选择programmingfile为后缀名bit的文件。
再次选择,设备编程。在output看到编程完成。

3.       SPI FLASH 编程
1)  内部nvcm或者内部flash编程。
在operation双击,选择flashprogrammingmode。选择flasherase。Program。verify。选择jed文件,选择ok。

选择,设备编程,完成编程。

2)  外部spiflash编程。
在operation双击选择。SPI FLASH programming。选择operation中spiflasherase,program,verify。,在programmingfile可以选择bit或者msc文件。选择spiflash的型号,看硬件原理图选择厂家,型号。然后确定。
选择,设备编程,完成编程。

4.       I2C 编程

Lattice i2c相对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要修改lattice的jed的文件。在Programmer 修改jed的feature row参数。

打开文件,并且执行read

就可以看到featurerow参数,首先改I2C Persistence Disable 改成0。
选择save保存到文件上面。选择yes,overwrite。

关闭找个软件。

首先在diamond   program中,选择对应的器件。

选择operation双击打开,i2c inteRFace programing,选择i2c program featurerows,设定programming options的files为对应修改的文件。I2cs laveaddress选择默认的 10000地址。
注意选择HW-USBN-2B的FTUSB-1通道,对应I2C的功能。选择编程。弹出成功烧录featurerow性能参数成功窗口。

           在operation中双击,在弹出的operation中选择I2C program。选择OK。因为I2C编程很慢,所以需要等很久时间才能完成。

完成后,输出,烧录成功结果。

注意,空白的芯片支持I2C编程,如果flash编程过一次,必须擦除才能用I2C编程。并且必须flash必须编程以后再擦出再有意思,如果多次擦除,I2C会不支持。

5.疑难问题
         a) rvl分析错误core0 incorrect signature(RVL file does not match device。)

         请重新下载文件

b) 为什么program能检测到HW-USBN-2B设备,RVL检测不到设备。Error: failed to set cable por(cable:USBport:EzUSB-0 error:-1).

       第一个原因HW-USBN-2A的仿真速度太慢导致异常,要换HW-USBN-2B更快的设备才解决根源问题 。
       第二个,因为之前用2A设备检测波形,波形工程设定文件需要修改。

         在project中,找到这些文件,删除。Rva波形分析工程相关的名字。
         重新选择rvlanalyzer.

         在向导里,生成新的文件,选择对应FTDI的设备,检测端口,扫描设备,选择RVL文件。这几个选择正确才有OK可以确认。

网友:
HW-USBN-2A的仿真速度太慢导致异常,要换HW-USBN-2B更快的设备才解决根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