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后的Ubuntu基本命令

楼主(2020-03-31):
sudo:
如何设定/改变/启用 root 使用者的密码:sudo passwd root
当你使用完毕后屏蔽 root 帐号 使用:    sudo passwd -l root这个将锁住 root 帐号.
如何在终端机模式下切换到 root 身份:  sudo -s -H
在线安装程序:sudo apt-get install g++
pt-get最常用参数:
update        —-与你的软件源(在/etc/apt/sources.list中列出)更新软件包列表,换源后需要
执行
upgrade        —-根据update得到的源软件库与本地已经安装的对比,(如果需要升级就)全部升

install        —-安装软件包(可以使用tab补全软件包的名字,比较方便)
remove        —-卸载软件包
purge        —-卸载软件包,同时删除该软件的配置文件
source        —-从源里下载软件包的源码到当前目录(执行此命令的目录)并解压(除非指定–
download-only参数)
该地址由/etc/apt/sources.list中的 deb-src 行指定
check        —-用来(自动)修复(已装)软件包之间的依赖关系
clean        —-清除/var/cache/apt/archives/包括其子目录partial/下的所有软件包缓存
autoclean    —-比clean常用,我的理解是删除低版本的缓存而保留高版本的(
连网:自动以太网连接(安装完Vmware以后新建有线连接再删除就出现了)
关机:shutdown -h     halt        init 0
重启:shutdown -r    reboot         init 1
查看软件xxx安装内容
dpkg -L xxx
查找软件库中的软件
apt-cache search 正则表达式
查找软件库中的软件
aptitude search 软件包
查找文件属于哪个包
dpkg -S filename
查找文件属于哪个包
apt-file search filename
查询软件xxx依赖哪些包
apt-cache depends xxx
查询软件xxx被哪些包依赖
apt-cache rdepends xxx
增加一个光盘源
sudo apt-cdrom add
系统升级
sudo apt-get update;sudo apt-get dist-upgrade
清除已删除包的残馀配置文件
dpkg -l |grep ^rc|awk ‘{print $2}’ |sudo xargs dpkg -P
编译时缺少h文件的自动处理
sudo auto-apt run ./configure
查看安装软件时下载包的临时存放目录
ls /var/cache/apt/archives
备份当前系统安装的所有包的列表
dpkg –get-selections | grep -v deinstall > ~/somefile
从备份的安装包的列表文件恢复所有包
dpkg –set-selections < ~/somefile;sudo dselect
清理旧版本的软件缓存
sudo apt-get autoclean
清理所有软件缓存
sudo apt-get clean
删除系统不再使用的孤立软件
sudo apt-get autoremove
查看包在服务器上面的地址
apt-get -qq --print-uris install ssh | cut -d\\' -f2
查看内核
uname -a
查看Ubuntu版本
cat /etc/issue 或 lsb_release -a
查看内核加载的模块
lsmod
查看PCI设备
lspci
查看USB设备
lsusb -v
查看网卡状态
sudo ethtool eth0
查看CPU信息
cat /proc/cpuinfo
显示当前硬件信息
sudo lshw
显示系统运行时间
uptime
查看硬盘的分区
sudo fdisk -l
硬盘分区sudo fdisk /dev/sda
硬盘格式化
sudo mkfs.ext3 /dev/sda1
硬盘检查(请不要检查已经挂载的分区,否则容易损坏数据)
sudo fsck /dev/sda1
分区挂载
sudo mount -t 文件系统类型 (-o nls=utf8 或 -o iocharset=utf8) 设备路经 访问路经
分区卸载
sudo umount 目录名或设备名
查看IDE硬盘信息
sudo hdpARM -i /dev/hda
查看STAT硬盘信息
sudo hdparm -I /dev/sda 或 sudo blktool /dev/sda id
查看硬盘剩馀空间
df
查看目录占用空间
du -hs 目录名
优盘没法卸载
sync;fuser -km /media/usbdisk
查看硬盘当前读写情况
sudo iostat -x 2
查看当前的内存使用情况
free
动态显示进程执行情况
top
查看当前有哪些进程
ps -A
查看当前进程树
pstree
中止一个进程
kill 进程号 或 killall 进程名
强制中止一个进程
kill -9 进程号 或 killall -9 进程名
图形方式中止一个程序
xkill 出现骷髅标志的鼠标,点击需要中止的程序即可
查看进程打开的文件
lsof -p
显示开启文件abc.txt的进程
lsof abc.txt
显示22端口现在运行什么程序
lsof -i :22
显示nsd进程现在打开的文件
lsof -c nsd
在后台运行程序,退出登录后,并不结束程序
nohup 程序 &
详细显示程序的运行信息
strace -f -F -o outfile
增加系统最大打开文件个数
ulimit -n 4096 或 echo 4096 > /proc/sys/fs/file-max
配置 ADSL
sudo pppoeconf
ADSL手工拨号
sudo pon dsl-provider
激活 ADSL
sudo /etc/ppp/pppoe_on_boot
断开 ADSL
sudo poff
查看拨号日志
sudo plog
如何设置动态域名
w3m -no-cookie -dump ‘http://usere:pass@members.3322.org/dyndns/update?
system=dyndns&hostname=yourdns.3322.org’
根据IP查网卡地址
arping IP地址
根据IP查电脑名
nmblookup -A IP地址
查看当前IP地址
ifconfig eth0 |awk ‘/inet/ {split($2,x,\”:\”);print x[2]}’
查看当前外网的IP地址
w3m -no-cookie -dump www.123cha.com|grep -o ‘[0-9]\\{1,3\\}\\.[0-9]\\{1,3\\}\\.[0-
9]\\{1,3\\}\\.[0-9]\\{1,3\\}’
查看当前监听80端口的程序
lsof -i :80
查看当前网卡的物理地址
arp -a | awk ‘{print $4}’
同一个网卡增加第二个IP地址
sudo ifconfig eth0:0 1.2.3.4 netmask 255.255.255.0
立即让网络支持nat
echo 1 | sudo tee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sudo iptables -t nat -I POSTROUTING
-j MASQUERADE
查看路由信息
netstat -rn 或 sudo route -n
手工增加一条路由
sudo route add -net 192.168.0.0 netmask 255.255.255.0 gw 172.16.0.1
手工删除一条路由
sudo route del -net 192.168.0.0 netmask 255.255.255.0 gw 172.16.0.1
修改网卡MAC地址的方法
sudo ifconfig eth0 hw ether 00:AA:BB:CC: DD:EE
统计当前IP连接的个数
netstat -na|grep ESTABLISHED|awk ‘{print $5}’|awk -F: ‘{print $1}’|sort|uniq -c|
sort -r -n
屏蔽IPV6
echo ‘blacklist ipv6′ | sudo tee /etc/modprobe.d/blacklist-ipv6
察看当前网络连接状况以及程序
sudo netstat -atnp
查看ADSL的当前流量
sudo ethstatus -i ppp0
查看域名的注册备案情况
whois baidu.cn
查看到某一个域名的路由情况
tracepath baidu.cn
重新从服务器获得IP地址
sudo dhclient
下载网站文档
wget -r -p -np -k http://www.xxx.com
如何5个线程下载
axel -n 5 http://www.xxx.com/downloadfile.zip
添加一个服务
sudo update-rc.d 服务名 defaults 99
删除一个服务
sudo update-rc.d 服务名 remove
临时重启一个服务
/etc/init.d/服务名 restart
临时关闭一个服务
/etc/init.d/服务名 stop
临时启动一个服务
/etc/init.d/服务名 start
增加用户
sudo adduser 用户名
删除用户
sudo deluser 用户名
修改当前用户的密码
passwd
修改用户密码
sudo passwd 用户名
修改用户资料
sudo chfn userid
如何禁用某个帐户
sudo usermod -L 用户名 或 sudo passwd -l 用户名
如何启用某个帐户
sudo usermod -U 用户名 或 sudo passwd -u 用户名
增加用户到admin组
sudo usermod -G admin -a 用户名
配置默认Java使用哪个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终端设置代理
export http_proxy=http://xx.xx.xx.xx:xxx
修改系统登录信息
sudo vim /etc/motd
使用sun的java编译器
sudo update-java-alternatives -s java-6-sun
切换输入法引擎
im-switch -c
转换文件名由GBK为UTF8
convmv -r -f cp936 -t utf8 –notest –nosmart *
转换文件内容由GBK到UTF8
iconv -f gbk -t utf8 $i > newfile
转换 mp3 标签编码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mutagen;find . -iname ‘*.mp3′ -execdir mid3iconv -e GBK
{} \\;
控制台下显示中文
sudo apt-get install zhcon;zhcon –utf8 –drv=vga
lftp 登录远程Windows中文FTP
lftp :~>set ftp:charset GBK
PDF 文件乱码
sudo apt-get install xpdf-chinese-simplified xpdf-chinese-traditional poppler-data
一屏查看文件内容
cat 文件名
分页查看文件内容
more 文件名
可控分页查看文件内容
less 文件名
根据字符串匹配来查看文件部分内容
grep 字符串 文件名
显示包含字符串的文件名
grep -l -r 字符串 路径
显示不包含字符串的文件名
grep -L -r 字符串 路径
快速查找某个文件
find 目录 -name 文件名
创建两个空文件
touch file1 file2
递归式创建一些嵌套目录
mkdir –p /tmp/xxs/dsd/efd
递归式删除嵌套目录
rm –fr /tmp/xxs
回当前用户的宿主目录
cd ~
查看当前所在目录的绝对路经
pwd
列出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ls -a
移动路径下的文件并改名
mv 路径/文件 /新路径/新文件名
复制文件或者目录
cp -av 原文件或原目录 新文件或新目录
查看文件类型
file filename
对比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
diff file1 file2
显示xxx文件倒数6行的内容
tail -n 6 xxx
不停地显示最新的内容
tail -n 10 -f /var/log/apache2/access.log
查看文件第五行到第10行的内容
sed -n ‘5,10p’ /var/log/apache2/access.log
查找关于xxx的命令
apropos xxx 或 man -k xxx
通过ssh传输文件
scp -rp /path/filename username@remoteIP:/path
把所有文件的后辍由rm改为rmvb
rename ’s/.rm$/.rmvb/’ *
把所有文件名中的大写改为小写
rename ‘tr/A-Z/a-z/’ *
删除特殊文件名 –help.txt 的文件
rm — –help.txt 或 rm ./–help.txt
查看当前目录的子目录
ls -d */. 或 echo */.
将最近30天访问过的文件移动到上级back目录
find . -type f -atime -30 -exec mv {} ../back \\;
显示一小时以内的包含 xxxx 的文件
find . -type f -mmin -60|xargs -i grep -l xxxx ‘{}’
显示最近2小时到8小时之内的文件
find . -mmin +120 -mmin -480 -exec more {} \\;
删除修改时间在30天之前的文件
find . -type f -mtime +30 -mtime -3600 -exec rm {} \\;
删除创建时间在30天之前的文件
find . -type f -ctime +30 -ctime -3600 -exec rm {} \\;
删除掉guest的以avi或rm结尾的文件
find . -name ‘*.avi’ -o -name ‘*.rm’ -user ‘guest’ -exec rm {} \\;
删除掉不以java和xml结尾7天没有使用的文件
find . ! -name *.java ! -name ‘*.xml’ -atime +7 -exec rm {} \\;
删除所有的 .svn 目录
find . -name .svn -type d -exec rm -fr {} \\;
删除所有以“~”结尾的临时文件
find . -name ‘*~’ -exec rm {} \\;
统计当前文件个数
ls .|wc -w
统计当前目录个数
ls -l |grep ^d|wc -l
显示当前目录下2006-01-01的文件名
ls -l |grep 2006-01-01 |awk ‘{print $8}’
使用ssh方式同步远程数据到本地目录
rsync -Pa -I –size-only –delete –timeout=300 Remote_IP:/home/ubuntu /backup
增加 7Z 压缩软件
sudo apt-get install p7zip p7zip-full p7zip-rar
增加 rar 软件压缩和解压缩支持
sudo apt-get install rar unrar
解压缩 xxx.tar.gz
tar -zxvf xxx.tar.gz
解压缩 xxx.tar.bz2
tar -jxvf xxx.tar.bz2
压缩aaa bbb目录为xxx.tar.gz
tar -zcvf xxx.tar.gz aaa bbb
压缩aaa bbb目录为xxx.tar.bz2
tar -jcvf xxx.tar.bz2 aaa bbb
增加 lha 支持
sudo apt-get install lha
增加解 cab 文件支持
sudo apt-get install cabextract
显示日历
cal
设置日期
date -s mm/dd/yy
设置时间
date -s HH:MM
将时间写入CMOS
hwclock –systohc
查看CMOS时间
hwclock –show
读取CMOS时间
hwclock –hctosys
从服务器上同步时间
sudo ntpdate ntp.ubuntu.com
设置电脑的时区为上海
sudo cp /usr/share/zoneinfo/Asia/Shanghai /etc/localtime
关闭UTC,将当前时间写入CMOS。
sudo sed -ie ’s/UTC=yes/UTC=no/g’ /etc/default/rcS;sudo hwclock –systohc
修改mysql的root口令
sudo mysqladmin -u root -p password ‘你的新密码’
如何使用命令关闭显示器
xset dpms force off
设置CPU的频率
sudo apt-get install cpufrequtils;sudo cpufreq-info
命令关机
sudo halt
现在关机
sudo shutdown -h now
晚上11点自动关机
sudo shutdown -h 23:00
60分钟后关机
sudo shutdown -h +60
命令重启电脑
sudo reboot
现在重启电脑
sudo shutdown -r now
关闭笔记本的触摸板
synclient touchpadoff=1
开启笔记本的触摸板
synclient touchpadoff=0
统计每个单词的出现频率并排序
awk ‘{arr[$1]+=1 }END{for(i in arr){print arr\”\\t\”i}}’ FILE_NAME | sort -rn
统计80端口的连接并排序
netstat -na|grep :80|awk ‘{print $5}’|awk -F: ‘{print $1}’|sort|uniq -c|sort -r
-n
把终端加到右键菜单
sudo apt-get install nautilus-open-terminal
如何删除Totem电影播放机的播放历史记录
rm ~/.recently-used
vim 如何显示彩色字符
sudo cp /usr/share/vim/vimcurrent/vimrc_example.vim /usr/share/vim/vimrc
让 vim 直接支持编辑 .gz 文件
sudo apt-get install vim-full
vim 如何显示行号
:set number
查看在会话设置的启动程序
ls ~/.config/autostart
提高wine的反应速度
sudo sed -ie ‘/GBK/,/^}/d’ /usr/share/X11/locale/zh_CN.UTF-8/XLC_LOCALE
制作ISO文件
mkisofs -o test.iso -Jrv -V test_disk /home/carla/
延迟10秒抓图
gnome-screenshot -d 10
延迟5秒抓当前激活窗口
gnome-screenshot -w -d 5
如何命令行刻录
cdrecord -scanbus;cdrecord -v -eject speed=8 dev=1,1,0 test.iso
回收站在哪里
~/.local/share/Trash/
默认打开方式的配置文件在哪里
~/.local/share/applications/mimeapps.list
如何查看HTTP头
w3m -dump_head http://www.xxx.com
连续监视内存使用情况
watch -d free
如何切换到root帐号
sudo -Hs
只读挂载ntfs分区
sudo mount -t ntfs -o nls=utf8,umask=0 /dev/sdb1 /mnt/c
可写挂载ntfs分区
sudo mount -t ntfs-3g -o locale=zh_CN.utf8,umask=0 /dev/sdb1 /mnt/c
挂载fat32分区
sudo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umask=0 /dev/sda1 /mnt/c
挂载共享文件
sudo mount -t smbfs -o username=xxx,password=xxx,iocharset=utf8 //192.168.1.1/share
/mnt/share
挂载ISO文件
sudo mount -t iso9660 -o loop,utf8 xxx.iso /mnt/iso
带行号显示文件的内容
nl 文件名
批量将rmvb转为avi
for i in *; do mencoder -oac mp3lame -lameopts vbr=3 -ovc xvid -xvidencopts
fixed_quant=4 -of avi $i -o `echo $i | sed -e ’s/rmvb$/avi/’`; done
批量将svg转为png
for i in *; do inkscape $i –export-png=`echo $i | sed -e ’s/svg$/png/’`; done
批量缩小图片到30%
for i in *; do convert -resize 30%x30% $1 sm-$1; done
批量转换jpg到png
for i in *; do convert $i `echo $i | sed -e ’s/jpg$/png/’`; done
获取jpg的扩展信息(Exif)
查看当前系统所有的监听端口
nc -zv localhost 1-65535
去掉文件中的^M
cat filename | tr -d \”^M\” > newfile
去掉文件中的^M
sed -e \”s/^M//g\” filename > newfile
转换bin/cue到iso文件
sudo apt-get install bchunk;bchunk image.bin image.cue image
转换目录到iso文件
mkisofs dirname -o isofile.iso
转换CD到iso文件
dd if=/dev/cdrom of=isofile.iso
ape转换为flac
sudo apt-get install flac shntool;shntool split -t \”%n.%p-%t\” -f example_UTF-
8.cue -o flac example.ape -d flacOutputDir
ape转换为mp3
sudo apt-get install flac shntool lame;shntool split -t \”%n.%p-%t\” -f
example_UTF-8.cue -o ‘cust ext=mp3 lame –r3mix -b 320 –quiet – %f’ example.ape
-d mp3OutputDir
检查本地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sudo apt-get install rkhunter;rkhunter –checkall
如何安装杀毒软件
sudo apt-get install clamav;clamscan -r ~/
查看网络连接状态
netstat -n | awk ‘/^tcp/ {++S[$NF]} END {for(a in S) print a, S[a]}’
统计程序的内存耗用
ps -eo fname,rss|awk ‘{arr[$1]+=$2} END {for (i in arr) {print i,arr}}’|sort -k2
-nr
显示当前内存大小
free -m |grep \”Mem\” | awk ‘{print $2}’
按内存从大到小排列进程
ps -eo \”%C : %p : %z : %a\”|sort -k5 -nr
按cpu利用率从大到小排列进程
ps -eo \”%C : %p : %z : %a\”|sort -nr
统计当前目录下所有jpg文件的尺寸
find . -name  -exec wc -c {} \\;|awk ‘{print $1}’|awk ‘{a+=$1}END{print a}’
清除僵死进程
ps -eal | awk ‘{ if ($2 == \”Z\”) {print $4}}’ | sudo kill -9
CD 抓轨为 mp3 (有损)
sudo apt-get install abcde;abcde -o mp3 -b
CD 抓轨为 Flac (无损)
sudo apt-get install abcde;abcde -o flac -b
显示系统安装包的统计信息
apt-cache stats
显示系统全部可用包的名称
apt-cache pkgnames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