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滴和焊盘连接处断开

楼主(2020-03-31):
为啥加了泪滴出来的GERBER,用CAM350查看GERBER,泪滴和焊盘连接处好像断开一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看着好像是少了一圈东西

网友:
    将gerber导入到Xpedition中再看看,先判断一下是在cam软件的显示问题还是在xpedition里面造成。我这里按照你的参数测试看着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