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的防火墙设置了禁止Altium访问网络,可开机时为什么还能载入altium的主页呢?

楼主(2020-03-31):
    想禁止altium访问网络,尝试在windows的防火墙里进行设置,为了观察是否成功,在AltiumDesigner重把每次启动都显示主页的选项打开,如果启动后主页能显示,则说明Altium可以访问外网,存在泄露隐私的可能。
最后无论我怎么设置windows的防火墙,打开AltiumDesigner后,都能连接到Altium并显示Home页。  怎么能彻底禁止Altium访问外部网络?

网友:
我一般都直接忽略

网友:
没用的  我也尝试过,照样联网   只能用360  火绒禁止,自带防火墙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