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MOS管电路图分析

楼主(2020-03-31):
    插入电池,打开开关后U3A导通,那不是漏极拉低,把U3A的栅极拉低?互相矛盾吗

网友:
    U3A导通后,U3B也导通
    此时,U3A的栅极电压由POWER提供,沿着R13、R12、U3A的漏极源极到地

网友:
    漏极拉低,把U3A的栅极拉低-------没有这种控制关系。漏极电压与栅极电压是独立的,加上中间有电阻隔离,不会彼此影响。

网友:
    为啥要加个c1?

网友:
    不矛盾啊,NMOS控制PMOS

网友:
    这个电路要实现通、断控制,SD4-1必须是个自复位开关,按下去触点接触,松手就脱开。

    工作原理,电池接入后两个MOS管都处于截止态。C1 很快充电到电池电压,处于开机待命状态。
    按下开关瞬间,C1上的电池电压接通到U3A栅极,U3A导通把U3B栅极拉到地电位,于是U3B导通,此后由POWER母线通过R13保持U3A栅极一直为高电平,电路逻辑状态自保。

    注意,在电路处于ON自保状态时,因U3A漏极处于地电位,当开关SD4-1松开、触点断开后,C1 上的电压通过R12-U3A迅速泄放,C1电压很快回到0V,处于关机待命状态。

    这时如果按下SD4-1,触点接通C1连接到U3A栅极,因栅极电容远远小于C1容量,于是栅极基本上瞬间被C1拉低到0V附近,导致U3A、U3B都马上进入截止,实现POWER OFF。

网友:
    当SD4-01接通后,U3A的栅极电压为BAT_IN,然后NMOS导通,U3A的漏极被拉低到地,同时PMOS导通,稳定后,U3A的栅极电压会有POWER分压而来,会比之前小一点,但是应该可以维持U3A的导通

网友:
    我怎么都不能看到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