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DRAM控制器的FPGA实现

楼主(2020-03-31):
摘要:DDR SDRAM高容量和快速度的优点使它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其接口与目前广泛应用的微处理器不兼容。介绍了一种通用的DDR SDRAM控制器的设计,从而使得DDR SDRAM能应用到微处理器中去。

关键词:DDR SDRAM控制器 延时锁定回路 FPGA

DDR SDRAM是建立在SDRAM的基础上的,但是速度和容量却有了提高。首先,它使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同步电路。其次,它使用延时锁定回路提供一个数据滤波信号。当数据有效时,存储器控制器可使用这个数据滤波信号精确地定位数据,每16位输出一次,并且同步来自不同的双存储器模块的数据。

DDR SDRAM不需要提高时钟频率就能加倍提高SDRAM的速度,因为它允许在时钟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读写数据。至于地址和控制信号,还是跟传统的SDRAM一样,在时钟的上升沿进行传输。

由于微处理器、DSP等不能直接使用DDR SDRAM,所以本文介绍一种基于FPGA的DDR SDRAM控制电路。

图1 DDR SDRAM控制器逻辑图

1 DDR SDRAM控制器的设计

1.1总体逻辑图

DDR SDRAM控制器的总体逻辑图如图1所示。主要由DDR控制模块(Controller)、DDR接口模块ddr_interface 以及延时锁定回路模块(DLL)三部分组成。下面详细介绍各个模块的设计。

1.2 DDR控制模块的设计

DDR控制模块包含了主要的状态转换。处理器通过sys_cmd对DDR控制模块写入命令,完成总线仲裁、解释命令、时序分配等任务。当DDR接口模块对DDR SDRAR数据读写时便进行控制。

控制器的状态机如图2所示。控制器开始设置在空闲(Idle)状态,接下去的状态根据控制命令的不同可以是预充电Precharge 、导入模式寄存器Load Mode Register 、刷新Refresh 、有效Active 等状态。要进入读写数据状态,必须先经过有效状态。读数据时,状态机由有效状态转换为读准备状态 然后根据指令进入读状态。控制模块保持在读状态直到脉冲终止命令触发或者数据读完。写的过程与读类似,在后面的接口模块中将详细介绍。

1.3 DDR接口模块

DDR接口模块负责维持外部信号、DDR控制器与DDR SDRAM之间的双向数据总线信号,保证数据和命令能送达DDR SDRAM。

图3给出了读写操作的数据流框图。对写周期而言,128位的sys_data_i被fpga_clk2x分频为64位的数据,通过lac_clk选择高低位。为了减小输入输出的延迟,数据在进出模块时都将被保存在输入输出寄存器中。ddr_write_en产生ddr_dq所需的三态信号。

对于写周期而言,64位的ddr_dq信号在输入输出寄存器被fpga_clk2x触发装配成128位的信号,其中低位信号在下降沿时被装配,高位信号在上升沿时被装配。

图4给出了一个典型的写操作的波形图。在T1期间,写命令、地址和第一个128位数据被分别置于sys_cmd、sys_addr和sys_data_i三个端口。在T2期间控制器的状态由空闲转变为有效。接下来两个周期,控制器给出ACTIVE命令以及行片选地址。再经3个周期的延迟以后,控制器给出WRITEA命令和列片选地址。接下来,ddr_dq和ddr_dqs被设置成双倍速率模式。

图3 读写数据流框图

1.4 DLL模块

图5示出了给FPGA以及DDR SDRAM提供时钟信号的两个DLL模块的结构图。第一个DLL模块,即DLL_EXT给DDR SDRAM提供ddr_clk及ddr_clkb两个时钟信号,并且接收ddr_clk的反馈。第二个DLL模块,即DLL_INT给FPGA提供两个内部时钟信号fpga_clk和fpga_clk2x,它的反馈信号来自fpga_clk。两个DLL有着相同的时钟输入,但是不同的反馈信号保证了输入时钟和FPGA时钟以及DDR SDRAM时钟之间的零延迟。

图4 典型的写操作波形图

2 实现

本设计选用XILINX公司的Vietex-E系列FPGA来实现,因为这个系列内嵌的DLL模块和可选择输入输出.

图5 两个DLL模块结构图

结构的特点能极大地方便设计。仿真结果显示,在133MHz的主频下,最高能获得1.6GB/s的速率。

本文给出了基于FPGA的DDR SDRAM控制器的设计。从仿真中可以看出,这种结构的DDR控制器有着很高的性能,因此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
当数据有效时,存储器控制器可使用这个数据滤波信号精确地定位数据,每16位输出一次,并且同步来自不同的双存储器模块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