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18更新铜皮之后不显示呢,只有铜皮外框?

楼主(2020-03-31):
AD18,我更新了顶层的铺地铜皮之后,铜皮不见,找不到显示的设置,有谁能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
下面图片只显示了底层没有重新更新的铜皮,顶层更新过之后就不见了,显示一个铜皮的外形图。

网友:
    铜属性界面,勾选上is poured,再确认,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右键,铜皮里面再更新下

网友:
    右键,重铺选中的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