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里面fprintf语句的意思是什么啊?

楼主(2020-03-31):
我现在正看一个有关“无刷直流电动机传动系统的动态仿真”的MATLAB的仿真,最后有这样的语句
fprintf('t=%7.4f',t);
  fprintf('   n=%7.2f\n',n);
请问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将n以‘%7.2f’格式输出,即有两个小数点的浮点数形式输出

网友:
学过C语言的话应该知道...这个是输出两个数字:fprintf('t=%7.4f',t);的意思是输出的数字占7个字符位置,其中有4位是小数,fprintf('   n=%7.2f\n',n);的意思是输出的数字占7个字符位置,其中有2位是小数,\n是换行
例如t=45.43532452345 n=8.43532452345的时候输出
t=45.4353   n=   8.43
注意fprintf('   n=%7.2f\n',n);中'n='前面有三个空格,再有8.43不足7位,前面也要补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