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中怎样控制输出格式中小数点后的位数?

楼主(2020-03-31):
今天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上网查了很久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比较失望,不过先把我对format 函数的理解记下来。

        我发现在MATLAB中想要控制输出格式中小数点后的位数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比如你想让所有输出的数字小数点后都保留两位,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大致有以下几种解决办法:

         1、最好的方法是使用 round 函数,但是使用这个函数的缺点是:该函数是的显示成为需要位数但必须付出截掉后面所有数字的代价,这样再次计算的时候就不精确。

         eg.      a=1/3=0.33333333.....   想要保留小数点后两位,通过round函数保留后 a1=0.33; 但是保留后的数值a1彻底改变的a的大小;也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3*a=1;但是 3*a1=0.99。

       2、digits+vpa  方法

       这种方法也可是达到保留小数的目的,但是经过vpa 命令之后,所保留的原数变成了符号函数。。。。这个就有点不好了,符号数计算时间大大长于数值数(这个词好像很不专业。。。呵呵),而且vpa命令所控制的长度指的是 有效数字,而不是小数点后的数字。。。也就是小数点以前的数字如果不一样,那么小数点后的数字肯定也不一样的,总之,很麻烦。

        3、用 format 命令

       这是常用的方法,一般情况下 format short ,小数点后保留4位,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示方法,这里不再多说,关键问题是,当小数点后数字大于1000以后,MATLAB会自动使用科学计数法。。。。也就是说 1234.5678,并不会显示成 1234.5678,而只会显示成 1.2345e3,实际上是省略了后面三位数。。。虽然计算的时候不会错。。。但是要导出数据时却会遇到很多麻烦。。。真是懊恼。。。

请哪位大侠帮我解释解释困扰   说了半天我就想知道 在matlab 种是否可以 不用科学计数法 完整的显示出 大于 1000而小数点后又有四位的数字,谢谢 !

网友:
fprintf 这个应该能显示的更好吧

网友:
是不是没写fprintf函数啊

网友:
    度娘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