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射频电路布局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0-03-31):
【问题】射频电路布局原则有哪些?

网友:
本质上是隔离度。隔离度要求比数字电路要求高得多。

网友:
打孔和铺地都有要求吧

网友:
射频电路布局:最重要的原则:避免信号成环,保证信号流最好尽量远,另外:对于退耦电容的放置,DC-DC功率电感需特别注意

走线:时钟,芯片DC电路的布线,需要仔细检查,另外还有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分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