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继电器的触点分不分直流和交流

楼主(2020-03-31):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直流继电器和交流继电器应该说的是线圈的区别,继电器的触点有没有直流和交流的区别,我想用一个直流24V供电的继电器,去切一个交流30-40V左右,最大电流不超过10A的供电线,这样可行吗?

网友:
    直流24V供电的继电器-----这不是指触点切换能力吧。应该是继电器线圈的驱动电压。
    继电器的触点对交流和直流负载都可以切换,但是切换能力(电压、电流)有差异,因为交流电有过零点,所以一般来说触点的切换能力更大,或者反过来说,切换直流电负载时,选择继电器时切换能力的降额系数要大于切换交流电负载。

网友:
    去切一个交流30-40V左右,最大电流不超过10A的供电线,这样可行吗?:-----你要去查继电器的规格书,其中应该会有电压和电流的标称值,不过要注意一点,参数是按照纯阻性负载来设定的,所以需要根据你的实际负载情况来考虑降额系数。

网友A:
    触点电路的电压,在电路含有感应时会发生非常高的反向电压,电压
越高能量越大,由于触点的消耗量、移动量增加,所以需要注意继电
器的控制容量。另外需要注意直流电压时控制容量会大幅降低。这是
DC的情况,如果像AC电流那样没有零点(电流为零的点Z),因此一旦
    发生电弧后很难消去,电弧时间变长是主因。尤其是因为电流方向一
    定,所以会引起触点的转移现象,进而导致触点消耗。
    一般在手册中记载了大概的控制容量,但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应该在特
殊的触点电路里进行试验确认。另外,在手册等里面虽然记载了电阻负
载的情况和限定的控制容量,但这主要是表示了继电器的级别,一般以
    AC125V电路的电流容量来考虑是比较妥当的。
样本中记载的最小适用负载并非继电器可以通断的下限标准值、保证
值。这个值由于通断频率、环境条件、被要求的接触电阻的变化、绝
    对值的不同,可靠程度是不同的。要求模拟微小负载控制或者接触电
阻为100m以下的情况(测量、无线等)请使用AgPd触点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电路的电压,在电路含有感应时会发生非常高的反向电压,电压
    越高能量越大,由于触点的消耗量、移动 ...

    谢谢版主悉心讲解,大致明白了,具体的我再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