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设计要求

楼主(2020-03-31):
    走线要在弯折处0.5mm以上开始走线。
、FPC金手指两边边缘为0.5mm左右,并且把多余的部分要剪掉。最好是设计时在每边多加1个焊盘。
、TCP,COF必须正反加保护胶带,若是COG的必须加黑色胶带。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0402的封装换成0603的封装。
    、将Autocad的PCB冲模绘图档用DXF格式转换导入,把所有线及字符放到同一层,且用同一颜色,
PCB中要保留所有重要信息(Pin脚的顺序号、固定的元器件位置、背光定位柱、露铜的位置),
    PCB冲模绘图定位到原点坐标点(0,0)。
、在FPC需要弯折的区域最好不要有通孔和MARK点,以减少应力利于弯曲。
    、需要ACF的区域反面要平整,不要有高低不平的图形存在。
、线路最好在通孔处加上泪滴盘,折角处有弧度拐弯会更好。
、由于要SMT贴片,务必在线路上要有光学点,具体位置放置在需要帖片的区域对角位置,通常做直
    0.8-1.0mm大小的焊盘。
    、为了保证FPC的柔软性,在地线铺铜的时候,最好把大铜皮做成0.2mm 以上的线宽线距的网络,

    、大铜皮和线路的间距最好保证在0.2mm以上,以防止制作过程中的残余铜皮蚀刻不净。
、走线不要走锐角;不要走环形线。

网友:
    FPC金手指两边边缘为0.5mm左右,并且把多余的部分要剪掉。最好是设计时在每边多加1个焊盘。 COF必须正反加保护胶带,若是COG的必须加黑色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