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C连接器?

楼主(2020-03-31):
    什么是FPC连接器?

网友:
    0.3mm间距柔性线路板连接器(fpc) 。0.5mm 和1mm间距的FPC / FFC连接器。接触排线 厚度为0.2MM和0.3MM。弹性针设计可在零中频和非ZIF,可在0.3, 0.5, 1.0,和1.25mm 连接导通。 材料: 塑胶材料LCP 五金材料黄铜 电镀镀金或者镀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