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类天线设计要求

楼主(2020-03-31):
    1 FPC 类天线主要的结构组装方式
.FPC+支架
直接粘贴在支架表面, 金手指一般设计到支架底面,在PCB板上SMT 小弹片,小弹片的弹
,天线(支架加FPC)固定在PCB上,或者PCB固定在下图右图的支架中间。

.FPC+机壳
直接粘贴在机壳表面, 金手指部分穿过机壳预留的间隙,延伸到机壳另一面, PCB 板上
小弹片,小弹片的弹脚连接到天线金手指。
所有的转角都至少0.3--1.0 .
金手指所粘贴部位不能有顶针.
不能打脱模剂,做好不使用自带脱模剂的材料.
如果机壳表面有喷油工艺,则FPC的粘胶面尽量远离喷油面的边缘,喷油区常有飞油导致FPC粘

网友:
    1 FPC 类天线主要的结构组装方式 !  2  直接粘贴在支架表面, 金手指一般设计到支架底面,在PCB板上SMT 小弹片,小弹片的弹 ,天线(支架加FPC)固定在PCB上,或者PCB固定在下图右图的支架中间。

网友(2022-01-20):
    excellent pre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
    天线可以用板载天线和外界天线

网友:
    内容看了一点点,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