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13.56M线圈 , EMC辐射骚扰 超标问题?

楼主(2020-03-31):
这是一个类似于读卡器的产品,天线板子用13.56M线圈,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产品需要做EMC测试,(工作读卡状态)测试结果3倍频40.68MHz超过限值13dB、5、7倍频余量也很小。基本上奇次谐波大,偶次谐波小。
小弟初步分析原因如下:
1usb供电,usb线缆标明是屏蔽线,约1.5m。线不带磁环, 会不会是屏蔽效果不好?
2)天线板与控制板用2.54插针连接,插针长度1cm左右, 会不会有天线效应?
3)控制板上有串口调试的2.54插针,插针长度1cm左右,会不会有天线效应?
4)天线板上的能量太强?

小弟请教过一前辈,很可能是原因(4.
于是小弟调整C0C1C2的参数。
C082 92 100pF
C116 182227 pF
C1100105 pF
以上参数各个组合来测试。
因EMC远场测试的费用比较昂贵,只能用近场测试整改。使用频谱仪加近场磁场探头来测试。用磁场探头在天线板线圈上方约5mm 来回移动。最大值保持,扫描带宽0~100MHz,分辨率10KHz(此时,比较灵敏),但是对比了下各参数的测量结果,单位dB。 多次测试,同一参数频谱幅值比较分散,有大有小。没观察出哪个参数对3倍频幅值 下降比较显著。是不是我测量方法有问题?

小弟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了一些知识:
1近场与远场测试的电磁辐射区别。近场的辐射越大,远场的辐射也必然越大。   相对量的测量。
2  EMC整改措施:屏蔽,滤波,接地。

小弟测试过程中有以下疑问,求有经验的前辈解答,不胜感激。
1 放卡到天线板上,测量值明显比未放卡时增大。原因?两个线圈相互作用影响?
2  C0C1C2的参数是小弟 参照以前的板子来的。C0C1C2的作用不是很清楚?求解答
3 近场测量方法的问题?小弟查了一些知识都是 针对线缆、结构屏蔽、如何接地等等,但是针对本身就是天线线圈的辐射如何  测量分析?
4 关于天线线圈近场分析 、远场分析。如下说法对吗?
对于天线线圈,近场主要是磁场。
近场是感应场,这个范围内电场和磁场总能量是守恒的吗?(电场场强大时,磁场场强小,或者相反),这个范围内测量到的值与 远场测量有什么关系呢?(还是此大则彼大吗)
5 EMC远场测量的是电场,单位,dBUV,但近场测量的是什么呢?磁场  ,用什么单位?如何解释?

求前辈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你是要消除基波之外的谐波吧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换成晶振来试试

网友: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有同样的问题,基本判断辐射是从天线表面出去的,但不知道怎么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