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为什么我自己画的ADXL板子,EMC测试传感器辐射总是接近临界值?

楼主(2020-03-31):
如题 自己画的ADXL传感器板子,EMC测试传感器辐射总是接近临界值,PCB在下面,传感器外面已经用铁盒罩起来了,通讯线也是用的屏蔽线,屏蔽层已经接大地,不知道该怎么改板子,改成四层板么?还是布线上有严重问题,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2层板比四层板辐射高至少15分贝,都没参考层

网友:
感觉板子的影响不会大,
还是在外围想想办法吧,比如屏蔽方法,比如单点接地,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2021-08-09):
    完整的地平面尼?建议改4层板,提供一个完整的地平面,辐射强度能降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