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设置了过孔的大小,之后就添加不了过孔了。

楼主(2020-03-31):
之前用pads时,过孔用得好好的,然后我不小心设置了过孔的大小,之后就添加不了过孔了。操作top层的元件时,用右键点击层切换和添加过孔都没用,始终在top层。当操作bottom层,始终在bottom层。

在网上看了很多人解决的方法,都是什么设置问题,我都没问题,不知道咋回事了。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bug,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先选择网络 右键添加过孔,如还不行 最好文档发出来看看

网友:
    连线过程中点右键—>End Via Mode,也就是你顶贴图中的“过孔结束模式”你看是不是选了第一个End No Via?改成第二个End Via即可。

网友:
    规则中看下过孔有没设为有效

网友:
    文档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