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的加工流程介绍

楼主(2020-03-31):
一、什么是STM贴片
          SMT是表面组装技术(表面贴装技术)(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的缩写),是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电子电路表面组装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SMT),称为表面贴装或表面安装技术。它是一种将无引脚或短引线表面组装元器件(简称SMC/SMD,中文称片状元器件)安装在印制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的表面或其它基板的表面上,通过再流焊或浸焊等方法加以焊接组装的电路装连技术。
SMT贴片指的是在PCB基础上进行加工的系列工艺流程的简称。
          二、SMT贴片加工的详细流程
           1、 物料采购加工及检验
          物料采购员根据客户提供的BOM清单进行物料原始采购,确保生产基本无误。采购完成后进行物料检验加工,如排针剪脚,电阻引脚成型等等。检验是为了更好地确保生产质量。

          2、 丝印
          丝印,即丝网印刷,是SMT加工制程的第一道工序。丝印是指将锡膏或贴片胶漏印到PCB焊盘上,为元器件焊接做准备。借助锡膏印刷机,将锡膏渗透过不锈钢或镍制钢网附着到焊盘上。丝印所用的钢网如果客户没有提供,则加工商需要根据钢网文件制作。同时,因所用锡膏必须冷冻保存,锡膏需要提前解冻至适合温度。锡膏印刷厚度也与刮刀有关,应根据PCB板加工要求调整锡膏印刷厚度。
          3、 点胶
          一般在SMT加工中,点胶所用胶水为红胶,将红胶滴于PCB位置上,起到定待焊接元器件的作用,防止电子元器件在回流焊过程中因自重或不固定等原因掉落或虚焊。点胶又可以分为手动点胶或自动点胶,根据工艺需要进行确认。
          4、 贴装
          贴片机通过吸取-位移-定位-放置等功能,在不损伤元件和印制电路板的情况下,实现了将SMC/SMD元件快速而准确地贴装到PCB板所指定的焊盘位置上。贴装一般位于回流焊之前。
          5、 固化
          固化是将贴片胶融化,是表面贴装元器件固定在PCB焊盘上,一般采用热固化。
          6、 回流焊接
          回流焊是通过重新熔化预先分配到印制板焊盘上的膏装软钎焊料,实现表面组装元器件焊端或引脚与印制板焊盘之间机械与电气连接的软钎焊。它主要是靠热气流对焊点的作用,胶状的焊剂在一定的高温气流下进行物理反应达到SMD的焊接。
          7、 清洗
          完成焊接过程后,板面需要经过清洗,以去除松香助焊剂以及一些锡球,防 止他们造成元件之间的短路。清洗是将焊接好的PCB板放置于清洗机中,清除PCB组装板表面对人体有害的焊剂残留或是再流焊和手工焊后的助焊剂残留物以及组装工艺过程中造成的污染物。
          8、 检测
          检测是对组装完成后的PCB组装板进行焊接质量检测和装配质量检测。需要用到AOI光学检测、飞针测试仪并进行ICT和FCT功能测试。QC团队进行PCB板质量抽检,检测基板,焊剂残留,组装故障等等;
          9、 返修

          SMT的返修,通常是为了去除失去功能、引脚损坏或排列错误的元器件,重新更换新的元器件。要求维修人员需要对返修工艺及技术掌握较为熟悉。PCB板需要经过目检,查看是否元件漏贴、方向错误、虚焊、短路等。如果需要,有问题的板需要送至专业的返修台进行维修。

网友:
流程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