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条很快,出来的都是污染物,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20-03-31):
锡条很快,出来的都是污染物,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表面全都是不融锡,很有必要拿锡条去检验一下。

网友:
    看图片分析原因有很多种
    1.锡炉种锡水平太低,应该添加多点锡条,把水平拉高点。
2.锡条合金成分合格,但随着焊锡作业过程,铜含量超高,导致锡条液相线熔点高,焊接温度不变的情况下,导致锡渣不熔锡多。
    3锡条合金成分中,本身,铁,锌,铝金属元素偏高(20PPM以上),在波峰焊焊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一层厚厚的豆腐渣一样的 不熔锡啊,从而导致无法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