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用什么工具分析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比较好?

楼主(2020-03-31):
请问用什么工具分析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比较好

网友A:
ADS功能比较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功能比较全

    ADS怎么分析电源的完整性?可以检测过孔大小是否合理。走线宽度是否够吗?另外地线是怎么分析的?怎么确定地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