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波峰焊有啥缺点?

楼主(2020-03-31):
选择性波峰焊有啥缺点?劣势

网友:
1:选择性波峰焊运行需要氮气保护,应用条件成本投入大

2:生产效率比较低,需要一个一个点焊接

3:焊点大小及热容量不一样时,如果只有一个喷咀前提适用性不强

4:机器成本高,价格在35-80万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