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高速电路的信号完整性涉及电路设计中的哪些方面?

楼主(2020-03-31):
请问高速电路的信号完整性涉及电路设计中的哪些方面0 a' m6 F8 l' c

网友:
高速电路跟一般电路设计最大的不同是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对电路的影响。 一般电路由于速度低,分布电容和引脚分布电感都忽略不计,因此设计电路非常容易。 高速电路中,输入输出的分布电容会对信号有非常严重的分流作用而产生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