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锡炉的高度一般设置多少?

楼主(2020-03-31):
锡炉的高度一般设置多少, 就是炉面到链爪的距离是多少,锡波高度一般设置多少, 锡波打
高,对锡波马达寿命多大影响,喷雾高度-般是多少最好, 有经验的大佬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锡炉高度一般是波峰嘴顶端离链爪最低点5mm左右,与是否带载具(及其厚度)过板有关,确保引脚下或载具不
卡波峰嘴(通常间隙1mm) ;
锡波高度以浸锡1/3-2/3板厚为宜,以焊接质量为判断依据.. .锡波打高,只是运行频高而已,对锡波马达寿命没影
响;
喷雾高度是指什么?喷头离板的高度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