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焊点金脆,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03-31):
什么是焊点金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镀金的焊盘或者元器件的焊端,在焊接完成后,表面的金会溶解到焊料中并形成金属间的IMC化合物。由于这些化合物颗粒非常脆,导致焊点呈脆性,业界称为“金脆”。一般认为焊点中金的含量超过3wt%时会引起金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