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20-03-31):
我新装了mentor xpedition VX2.3,打开Designer都会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求助怎么处理!

网友A:
    1.什么系统?
2.如果是之前安装过,建议先清理注册表后再重新安装;
    3.安装目录要查看一下是否有空格或者中文目录。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可再修复一下软件,具体操作后面我们可以继续沟通。

网友:
    表述相对比较简单,从这个报错中也不能看出重要的信息,还要注意一下和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什么系统?
    2.如果是之前安装过,建议先清理注册表后再重新安装;
    3.安装目录要查看一下是否有空格或者 ...

    1.win10系统
    2.的确重装过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1.win10系统
2.的确重装过一次

重新装的时候,有没有卸载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的时候,有没有卸载干净

怎么才算卸载干净?我不是很懂

网友:
    目测没有装好,卸载重装,装的时候需要把杀毒软件退出这些。

网友:
    一般的手工操作是
1.打开运行,或者R+WINDOWS组合键并输入regdit,点击确定

网友:
    2.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entor Graphics进行删除

网友:
    3.担心删除不完整可以再搜索mentor相关字段进行删除,不过可能比较费时间

网友:
    自动清理注册表,可以考虑用工具

网友(2021-05-20):
    我安装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注册表清理了,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2022-05-04):
    群主,这个问题解决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