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串并联电阻的作用(此晶振为无源晶振)

楼主(2020-03-31):
1、串联电阻  R1
   1)作用: 预防晶振被过分驱动又或者可讲用来调整drive level和发振余裕度限制振荡幅度。
   2)为什么:晶振过分驱动的后果是将逐渐损耗减少晶振的接触电镀,这将引起频率的上升,并导致晶振的早期失效(又可以讲drive level调整用   3)阻值的大小:几百K

2、并联电阻   R2
   1)为什么:电路并联电阻是由于连接晶振的芯片端内部是一个线性运算放大器,将输入进行反向180度输出,晶振处的负载电容电阻组成的网络提供另外180度的相移,整个环路的相移360度,满足振荡的相位条件,同时还要求闭环增益大于等于1,晶体才正常工作。Xin和Xout的内部一般是一个施密特反相器,反相器是不能驱动晶体震荡的;
   2)作用:配合IC内部电路组成负反馈、移相,使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限流防止谐振器被过驱;并联降低谐振阻抗,使谐振器易启动;电阻取值影响波形的脉宽
   3)阻值的大小:
100K~20M可以正常启振,但会影响脉宽比的

串电阻是降低驱动功率,避免过激励,并电阻是为了帮助起振

3、结论
     晶振输入输出连接的电阻作用是产生负反馈,保证放大器工作在高增益的线性区,一般KHz晶振电路,并联电阻通常为10M欧;MHz晶振,并联电阻通常为1M欧左右。输出端串联电阻与负载电容组成网络,提供180度相移,同时起到限流的作用,防止反向器输出对晶振过驱动,损坏晶振。其值的大小通常为几百K 欧姆较多,具体大小需要通过调试,根据过驱程度去选定串接多大电阻。

4、2个电容
    2个电容是晶体的匹配电容,只有在外部所接电容为匹配电容的情况下,振荡频率才能保证在标称频率附近的误差范围内。最好按照所提供的数据来,如果没有,一般是20~30pF左右,太小了不容易起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调整这两个电容的大小来微调振荡频率,当然可调范围一般在10ppm量级。

楼主:
知识的搬运工,整理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一起进步

网友A:
    内容不重要,被头像吸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不重要,被头像吸引了

好久不见你啊

网友:
    头像不重要,被配图中的2MΩ吸引了。。。。

网友:
    百欧姆级,22k?

网友:
    百欧姆级?22k?2M?

网友:
    串22k,太大了吧!一般都是100欧姆以内

网友:
    偷鸡偷鸡

楼主:
    已更改,谢谢各位坛友指正

网友:
    串阻过大了

网友:
    头像好看,非常的

网友:
    之前看到好像是8252芯片需要接4m左右电阻,实测有时候不接并联电阻会无法起振,需要芯片输出和晶体输入匹配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