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电流问题

楼主(2020-03-31):
    各位大虾好,小弟在调试RF5110G放大器。
    datasheet上面写要达到最大功率33dbm总电流需要到2A,但我layout的板子总电流只到0.45A且输出功率只到25dbm左右
    请问大虾们电流没上去可能是甚麽问题?

网友A:
    供电电源情况如何?是否能提供足够的电流输出?芯片的电源管脚处电压在大功率发射瞬间是否能正常维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源情况如何?是否能提供足够的电流输出?芯片的电源管脚处电压在大功率发射瞬间是否能正常维持稳定?

我用电源供应器供3.3V, 限流0.95A, 但只达到0.45A
电源都正常稳定

网友:
    1. 输入功率够不够
2. 输入输出阻抗匹配与否

    从图上看,输出阻抗肯定是有问题的。所谓的2A不是说输出端走2A的直流,并那么多电感反而弄巧成拙

网友:
    感觉是输出阻抗匹配的问题,没有处在最大输出功率阻抗点,功率出不来,自然而然,电流就很小?

网友:
    后面咋那么多电感,PI型电路放一个就成啊,阻抗要匹配,还有就是输入功率要达标输出才能达标的啊,电压不够也达不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