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封装库的设计

楼主(2020-04-01):
    公司现在要做模拟振动实验,3D封装需要怎样做了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我司现在的3D封装库都是核对结构使用的3D封装库,用POR/E建 的。
    市面上有更好的建3D的软件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3D封装,可以从网上下载step文件,或者让你们结构来绘制3D文件,保存成step格式,直接在PCB封装库里导入3D文件,再微调下位置,使PCB封装和3D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封装,可以从网上下载step文件,或者让你们结构来绘制3D文件,保存成step格式,直接在PCB封装库里导入3D ...

普通结构图的3D我们有,就是要知道做振动实验的3D器件怎么做。

网友(2020-10-17):
    找规格书啊,按照规格书做

网友(2021-10-16):
    我都是按照规格书做,太难了

网友(2021-12-29):
    我最近也在研究3D封装库 想问下谁有相关书籍介绍啊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3D封装库,与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2023-02-03):
    很多复杂的元件都网上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