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中 strcat 用法和 tictoc 用法

楼主(2020-04-01):
连接字符串的函数

一、例:

a = 'hello '
b = 'goodbye'
strcat(a, b)
ans =
hellogoodbye

二、注意:

①在同一行输出

②strcat联接的两个string都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中间不能加入空格。不过可以在定义字符时,在字符中加空格

三、tictoc

Matlab连接字符串用strcat好,还是用 [ ] 好?

clear all;
close all
tic;
for i = 1:100
['hello', num2str(i)];
end
t1 = toc;

close all;
clear all;
t = tic;
for i = 1:100
strcat('hello', num2st(i));
end
t2  = toc;

>>

t1 = 0.0229
t2 = 0.0555

**********************************由此可见,[ ] 运行的效率要比strcat高一些。因为strcat 内部需要做一些预处理和其他的数据类型,比如cell。

网友:


网友:
Matlab 中 strcat 用法和 tictoc 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