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怎样统计数组中相同元素的个数?

楼主(2020-04-01):
    假如有一个数组A,其中包括10个1,20个3,40个5,那么B= unique(A),之后,B=[1 3 5],想请教下:有没有一个函数能够统计出A中1、3、5的个数,当然这个写几行代码是可以的,但是MATLAB有unique这样的函数,肯定也想到了不但返回B这个数组,还返回他们的个数,谢谢!

网友:
    可以用for循环写一个:
c=zeros(size(B));
for i=1:length(B)
c(i)=sum(find(A==B(i)));
end

网友:
    假定要分析的矩阵为data,

x=data(: )
x=sort(x);
d=diff([x;max(x)+1]);
count = diff(find([1;d])) ;
y =[x(find(d)) count]

最后输出的y(1)为元素值,y(2)为所对应的元素值在此矩阵中的出现的次数